西门子UPS/MPI编程电缆与S7-200怎么通信

楼主(2014-08-30):
西门子UPS/MPI编程电缆与S7-200怎么通信

网友A:
在PG/PC里面选择PPI就行了。前提是你的通讯线支持西门庆儿子的2B系类才可以。

楼主:
6ES7 972-0CB20-0XA0编程电缆与S7-200怎么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6ES7 972-0CB20-0XA0编程电缆与S7-200怎么通信
昨天刚连接了S7-200,为了查看一下PLC的地址。
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