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数值为0但监控时数值是3276800,请各位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4-08-30):
RT,触摸屏D1058数值为0但监控时数值是3276800,请各位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32位指令,D1058低位,D1059高位。把T49的D1059换掉

网友B:
用的32位指令,而且你的D1058高位也被其他占用,可以换个其他的数据寄存器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C:
没错,寄存器重叠了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