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好心人

楼主(2014-08-30):
新人求助,求各位大神,好心人帮做三菱fx-os程序一个!图属于输送带 (仓:你可以把它看成个铁桶) (y1正传y2反转为1个电机) (y3正传y4反转为1个电机) 1号仓 y1 输出,别的不动,2号仓 y2y3 输出 3号仓y2y4输出 y0属于长转只有当x0x2x4都有信号时才停止 x6为1号仓开关,x7为2号仓开关,x10为3号仓开关 x1 x3 x5没信号时,每仓循环放料3分钟,直到x1 x3 x5都有料时,再继续无定时循环直到x0 x2 x4都有料时完全停止。中途如 x1x3 x5任何一个无信号为优先!
程序请发
551633220@qq.com
如有疑问请加551633220

网友A:
用(SFC)顺序控制来写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必须用三菱的么..如果是欧姆龙.西门子 台达的可以....三菱我这里很少用..

网友C:
基本指令也可以

网友D:
基本的经验设计法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E(2014-10-15):
x6 x7 x10是做什么用的,检测料桶已经打开吗?
铁桶是不是一直漏料?还是装满为止后进行下一动作。

网友F:
与楼上同解,那三个仓开关是有必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