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0):
  最近的项目要用到最大384点输入 输出加加六轴伺服,加modbus通讯,除了omron 三菱 西门子之外,有什么比他们便宜,质量又可靠地的plc介绍。

网友A:
这个真的可以没有!

网友B:
松下,台达

楼主:
具体的型号是什么?台达的ah系列也看了价格比omron还要贵

网友C:
松下新上市的FP-XH系列就ok

网友D:
台达 EH3 系列

网友E:
基恩士呢你看行不行?

网友F:
可以看看和利时hollysys,感觉这个牌子比较便宜。以前公司用施耐德(莫迪康)plc做项目,最后被他们抢走了

网友G:
估计质量好,稳定;又好用的,价格没有便宜的。

网友H:
其实一台PLC256点,如果工艺允许,可以使用两天小型PLC通讯点数就够了,如果不够那就三台PLC,目前PLC基本支持两轴,三台PLC联网在小型PLC中也是很容易实现。所以完全没必要死磕一台PLC满足所有要求。
三台CPU226加IO模块,
三台FX128点,不加模块(当然通讯板或模块还是要的)

网友I:
富士sph系列
便宜   但货期可能较长

要不松下吧,控制伺服方便。。。。。。。。

网友J:
引用楼主shr7233于2014-08-30 13:54发表的 最大输入输出384点左右,加六轴伺服,可以用什么比较便宜的plc :
  最近的项目要用到最大384点输入 输出加加六轴伺服,加modbus通讯,除了omron 三菱 西门子之外,有什么比他们便宜,质量又可靠地的plc介绍。

和你切磋一下,选型好像是以工艺为主吧---然后是相关元件的功能质量----再是价格
你聊聊2句话好像不严谨吧?个人意见,不合勿喷。
不断向前

网友K:
用LS的PLC也可!
主机用XGI系列
几个扩展输入、输出模块
运动控制可以用网络型的8轴运动模块一个,也可用两个3轴线性输出方式的运动模块。

网友L:
国产的有一个品牌叫“南大傲拓”模块式结构你可以看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和你切磋一下,选型好像是以工艺为主吧---然后是相关元件的功能质量----再是价格
你聊聊2句话好像不严谨吧?个人意见,不合勿喷。
呵呵,差不多,这个是自己定好了路子,要别人跟着走而已;很难得到优化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