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个关于三菱plsy的指令

楼主(2014-08-30):
我想请问一下一个伺服电机用plsy指令从原点出发按设定的脉冲运行,等脉冲到了后就停止。然后又反转回来原点,请问返回原点停止是用原点来停止,还是用这个设定的脉冲来停止了。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A:
加个方向信号,发同样脉冲就行!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小侯

网友B:
如果不考慮誤差的問題只要直接反向運轉就可以
若是有要誤差歸零就用原點復歸指令要裝原點 DOG點感測

网友C:
加个方向信号,发同样脉冲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

网友D:
加个方向信号,发同样脉冲就行 如果考虑误差的话,脉冲多点,用一个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