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无法与电脑通信

楼主(2014-08-30):
各位师傅,小弟菜鸟一只,想请教师傅们个问题。一台与smart 700IE连接的s7-200,无法与电脑通讯,但电脑可以与其他的s7-200正常通讯,望师傅们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查看smart 700IE中文使用说明书 通讯端口 波特率 等 根据说明书提示设置 我用过1000的 通讯没问题 700应该也是这样,700 1000 说明书在一起下载
永远年轻

网友A:
设置200PLC 波特率
永远年轻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帮助,我还是没搞好。急呀。。。。

网友B:
不知道撸主解决没有;上个月我新买一条电缆也遇到同样问题。
远程选择不能为0,选择2;接口选择为 PC Adapter(PPI),一定要选这个,波特率没有太多要求,只要和你自己电脑是端口设置一样就好。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C:
楼上说的方法可以一试!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指教,接口里面没有PC Adapter(PPI),只有 PC Adapter(MPI),怎么办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指教,接口里面没有PC Adapter(PPI),只有 PC Adapter(MPI),怎么办呀?
S7-200系列的是PPI,S7-300/400系列的是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