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较器的两个数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30):
欧姆龙PLC中比较器的两个数据 #DEAD #DEAD是什么意思
LDNOT 1.10
AND 204.00
OR 203.00
ANDNOT TIM000
OUT 203.00
TIM 000 #30
CMP(20) #DEAD #DEAD
LD 200.00
OUT 10.01
LD 200.01
OUT 10.02
LD 200.02
OUT 10.03
LD 200.03
OUT 10.04
LD 200.04
OUT 10.05
LD 200.05
OUT 14.00
LD TIM009
OUT 10.06
OUT 10.07
OUT 11.00
OUT 11.01
OUT 14.01
LD 208.01
OUT 11.02
LD 208.02
OUT 11.03
LD 208.03
OUT 11.04
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泥尘

网友A:
是西门子的吗 #是不是十六进制的代号

网友B:
是欧姆龙的。

网友C:
只是两个16进制数据比较而已。

网友D:
电脑写的程序有分段,用手编读出就是这样CMP(20) #DEAD #DEAD
,和执行结果无关

网友E:
不是一样吗,十六进制啊等于十进制&57005

楼主(2015-01-29):
谢谢,已明白
泥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