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4-08-30):
各位前辈好,本人新手。最近在用三菱plc编程序时遇到个问题,求各位指导一下,如果在程序里写报警程序时,报警的事项是用什么元件是m还是s来做,到时可以显示到触摸屏中

网友A:
看看触摸屏资料就知道啦,那里可以设置的软元件看看就知道

网友B:
什么都行。看你触摸屏报警支持么,我做触摸屏报警一般用输入输出和M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C:
好像这个要根据不同PLC的不同的触摸的编写又不同。

网友D:
X,Y,M都行

网友E:
随便,不过三菱中有一片S是分给报警用的,正常不做状态的时候,S和M其实是一样子的东西,不管是内部性质还是作用。S和M都可以看作是中转变量。只是三菱在他的解释系统里规定了S可以用作状态控制。所以其实你写 LD S1 OUT S2 作用和 LD M1 OUT M2没啥区别。活用便好。报警三菱里用S,有专门的报警指令。
那请问不用报警指令,是否可以用s来作为报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