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1):
当X1闭合时,X2接通一次,Y0得电,X2再接通一次,Y1得电,X2再接通一次,Y2得电。。。。。。。如果我想控制Y0,Y1,的接通时间怎么弄呢,比如X2接通时Y0得电2秒自动关闭。求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这个可以是有X002控制着的延时2秒标志位,替代原X002。

网友B:
如果输入端I0.0的信号状态从"0"变为"1"(RLO中的上升沿),则定时器T5将启动。只要I0.0为"1",定时器就将继续运行指定的两秒(2s)时间。如果定时器达到预定时间前,I0.0的信号状态从"1"变为"0",则定时器将停止。如果输入端I0.1的信号状态从
"0"变为"1",而定时器仍在运行,则时间复位。

只要定时器运行,输出端Q4.0就是逻辑"1",如果定时器预设时间结束或复位,则输出端Q4.0变为"0"。

这个是西门子的.....

我只对西门子熟悉一点.

网友C:
如果你对SFLT不是很熟练的话,这样的功能可以用一般梯形图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对SFLT不是很熟练的话,这样的功能可以用一般梯形图写。

请问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是有X002控制着的延时2秒标志位,替代原X002。

请问怎么弄呢

网友A:
就这么地。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25370]就这么地。

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输出Y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了。

网友B:
你还可以不输出y0
直接输出到中间继电器...再用一个延时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可以不输出y0
直接输出到中间继电器...再用一个延时撒.

我用过了,会影响下一次X1闭合时的动作的

网友D:
一般编程很少会在过程中直接使用Y点,而是用中间继电器处理好了再输出

网友E:
你是说既要位移又要控制每个点的位移时间吧。我编了一个试试。如果把K换成D,在触摸屏上改时间就方便多了。
附件: 位移延时.rar (10 K) 下载次数: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