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X40DT-D程序求助

楼主(2014-08-31):
我新编了一个小例子,麻烦大侠看一下这个能输出脉冲,驱动步进电机运动吗?

网友A:
不能 没有赋值
如何赋值啊,请指教。
我的要求很简单:PLC的输出端100.00接步进驱动器的CP-,步进驱动器的CP+接DC5V的正极,PLC的com端接DC5V的负极,通电后只要电机能转起来就行,不要求别的。

网友B:
看你PLC内部设定是多少,速度最好可以看见,脉冲不要太小,干嘛不用PL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