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1):
此系统CPU是224 软件版本2.01 重装系统软件和编程软件都试过还是不行,英文XP,中文XP,WINDOWS 7都试过还是不行,编程电缆在其他的新的S7-200上可以上传下载。编程电缆PC-PPI电缆和MPI适配器电缆都试过也不行。最后下载了SP9试还是不行。问题:重复一遍就是(程序块)上传到100%时,编程软件被强制关闭了。试过把编程软件改成德语和英语都不行。。。
在线等论坛高手解答!!!快要崩溃(⊙o⊙)了

网友A:
遇到过两次
听说是怎么设置的
读不出来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没有碰到过,我想关健是要确定到底是软件的问题,还是PLC硬件的问题。有条件的话把你的PLC到别人正常的软件去下载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或者用你软件下载另外一个PLC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现象我碰到过,电脑没问题,在其他s7-200PLC上上下载程序都正常。

网友D:
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E:
今天就用了, 软件版本v4.0.3.08 ,系统CPU是216,中文XP,西门子原廠PC-PPI电缆和MPI适配器电缆编程电缆可以上传下载。支持6楼说法重新安装新软件

网友C:
重新安装软件?可我的PC中的STEP 7 MICROWIN与其它的S7-200的PLC连接都正常,就是与一个设备上的S7-200连接下载100%时强行结束。一直为找到原因。

网友F(2014-09-30):
应该设置为禁止下载了

网友G:
引用楼主2240928387于2014-08-31 16:32发表的 s7-200程序无法上传,传到100%时,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 SP6关闭 :
此系统CPU是224 软件版本2.01 重装系统软件和编程软件都试过还是不行,英文XP,中文XP,WINDOWS 7都试过还是不行,编程电缆在其他的新的S7-200上可以上传下载。编程电缆PC-PPI电缆和MPI适配器电缆都试过也不行。最后下载了SP9试还是不行。问题:重复一遍就是(程序块)上传到100%时,编程软件被强制关闭了。试过把编程软件改成德语和英语都不行。。。
在线等论坛高手解答!!!快要崩溃(⊙o⊙)了

目测你这个是用SP5下的程序。SP5下的程序我遇到的基本都存在这个问题。
装SP5就好

网友H(2014-10-31):
我也碰到过,没有解决。今天看了10楼的朋友的说法有道理,下个试试。

网友I(2015-04-06):
8楼朋友说的对,应该是程序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