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4电源板电阻发热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31):
大家看就是这个红圈处的2个贴片电阻,送电时间长了,就发热,然后烧糊,这是怎么回事,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PLC电源板成色不错,是否在使用中烧电阻?
电阻回路是否过流,所连接器件是否击穿损坏?
直接更换电阻试试。

网友B:
这个是桥堆芯片下面,稳压芯片上面的电阻吗?如果是,很有可能是稳压芯片有问题了,造成输入电流过大,那就要烧电阻率了

网友C:
220欧的电阻,而且是连着光耦的,三个同时换掉吧

网友D:
如果光耦没问题...就是旁边那片IC了...

网友E:
光耦合器是检测后级直流电流和电压的反馈, 看一下后级正不正常(变压器次级)

网友F:
光耦漏电了吧???看看24伏正常不,电解电容也是主要检查的对象,电容有问题的话哪个电压取样芯片也可能出问题了
天行健

网友F:
拆过cpu224xpcn好像不一样啊,我拆过的是24供电,里面没有这块板子
天行健

网友G:
我拆过 还炸过一次

网友H:
反馈电阻烧了....奇怪的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