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1):
请教各位:在安装CX-ONE 4.27时出现安装错误 ,显示“无法访问网络位置 $CXOUninstall$\”,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安装?
一笑而过

网友A:
正常安装CX-P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但是无法升级,不知什么问题
一笑而过

网友B:
如果是正版,无法升级,直接找OMRON官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