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当程序写到一定步数时,老是出现这个问题,老是困扰着我。

但我想把图一X006修改成X007时,不能修改已选择的X006,而是自动往前调一列,

(刚刚写程序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出现图三的结果,在把不要X006删除。。

大神这是为什么。。。。。怎么又这个BUG。。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A:
就这么点程序和图片根本看不出问题所在,你说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你后面的分支太多造成,

网友B:
按下 INSERT,你的是插入模式
  • 下载积分:+1(想你的夜002)
  • 下载积分:+1(我淡然依旧) 就是这个解决办法,我也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下 INSERT,你的是插入模式

    正解

网友D:
    按" INSERT"键,可在“插入”、“改写”之间切换。换成“改写”即可。

网友E:
    上面的说法正确,你操作的是插入模式,不是写入模式,看光标的颜色就可以了。紫色的是插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 INSERT"键,可在“插入”、“改写”之间切换。换成“改写”即可。

    谢谢,还真是的。。。

网友F:
    2楼4楼说的对呀。

网友G:
    按下insert时是插入模式且光标颜色会有变化的,这时可以插入一个元件,也可以粘贴一段程序;按下shift+insert可以插入一行。使用上是很方便的。

网友H:
    2楼4楼9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