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求教各位:三菱的触摸屏GS2107-WTBD,PLC-FX3U-80MT,SD卡是市场上购买的16G金士顿SDHC卡;使用触摸屏的日志功能将生产数据保存到SD卡,使用中以下问题请各位帮忙解答。
日志方式:文件保存模式;保存文件数:1000;每个文件中日志件数:10;文件保存时追加输出文件CSV格式;
现在的问题是:1、日志件数未到达时“日志触发软元件”触发时“日志处理中通知软元件”会ON一下即OFF,但在日志件数到达后“日志处理中通知软元件”会一直ON,不会OFF,且“写入错误通知软元件”也不会ON;
2、查看SD卡内保存的文件,后缀名.G2L的文件名也异常,显示“SE021_20240831_095745_0001”,而创建日期时间显示正常“2014/09/01 10:05”;且输出的.CSV格式文件大小为0K,读入到电脑后打开也没有任何内容;
3、用软件将.G2L的文件转换为.CSV格式文件后打开有保存的日志内容,但日志设置使用40个软元件,保存到SD卡的文件打开后只胡前面30个软元件有数据,后面10个没有任何内容(数据显示区为空白),表头显示(40个字的软元件格式、显示格式等)均正常;

网友A:
这个功能我也用过,解发时,GSV文件不正常。周期时好象正常。
这个问题具体问一下三菱客服吧,他们可能有办法40082130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我也用过,解发时,GSV文件不正常。周期时好象正常。
这个问题具体问一下三菱客服吧,他们可能有办法4008213030

问了三菱的客服,也说不清楚,只说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说让下载最新版的触摸屏软件再试试看,目前还未解决,期待各位再帮忙,谢谢。

网友B:
问题可能在细节上,比如说取值周期,相对于你的存储量,能正常完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可能在细节上,比如说取值周期,相对于你的存储量,能正常完成吗?

日志保存是用软元件的上升沿触发保存的,一个工件检测完毕触发一次,大概30秒完成一次,即30秒触发一次,这样的触发周期不短吧?
关键是有些数据能保存,有些又没有保存,另外输出CSV格式的文件无任何内容,很奇怪的问题,现在设备已经出货,过几天到现场再解决。
谢谢各位的解答,目前问题仍未找出,期待各位继续帮助,谢谢!

网友C(2022-11-01):
你好,这个当初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不稳定的情况,想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