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欧姆龙PLC硬件问题咨询

楼主(2014-09-01):
[upload=2][upload=1][upload=1][upload=1][upload=1] 大家好,我有一台欧姆龙PLC,型号为CP1H-X40DT-D,不小心烧坏了,拆下来以后发现最下面的那个板上的一个电阻烧坏了,电阻标号是F1,我查了一下,F1是保险电阻的意思,请问大家,这个F1的阻值是多少啊?[upload=1]??? [upload=1][upload=1]

网友A:
F1保险电阻烧坏了,一定要检查电源开关管是否损坏。

网友B:
开关电源板子上的东西吧.
断开与plc主板的连接线.换上电阻后测试输出电压..不然也许会扩散损坏范围.
如果是看不见电阻的阻值了..最好能够拍pcb板子的正反面清晰图上来.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你的图都挂了
真诚感谢!

网友C:
电源接入是否符号要求,如果是应检查开关电源

网友D:
换一个小点的保险试下,300毫安的。
欧姆龙PLC硬件问题咨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