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运动控制型plc

楼主(2014-09-01):
请问各位大神,什么叫做运动控制型PLC。

网友A:
逻辑控制配上运动控制。一般用通讯的方式控制伺服,有更强的功能,如西门子simotion,三菱Q系列。高档机械设备常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控制配上运动控制。一般用通讯的方式控制伺服,有更强的功能,如西门子simotion,三菱Q系列。高档机械设备常见!
西门子simotionni你了解多少??、、

网友C:
至少具备一样,那就是其在运动控制方面的指令特别多,能够运行出你想要的任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