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请教各位大神,我原来设备是J2S-A系列的伺服,现在更换了J4的伺服后用MR-Configuator软件JOG测试和定位运行下都能正常动作。但是连接上位PLC后无法动作,JOG和自动模式伺服电机都不懂,有大神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希望各位大神给小弟以解答。我设备是murata公司。上位PLC是murata自家的MPC基板。

网友A:
检查接线,看正反向禁止功能是否设为无效?检查私服使能端子接线正确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线,看正反向禁止功能是否设为无效?检查私服使能端子接线正确否?

接线我之前都检查过了,你说的正反向禁止功能不知道是不是那个EM2?这个我也试过了,改成EM1也是同样的状况?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J4电机每转位移量是4094304 pls/r
                                         J2S-A电机每转位移量是131072 pls/r
至于点动和手动和自动在手册就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J4电机每转位移量是4094304 pls/r
                                         J2S-A电机每转位移量是131072 pls/r
至于点动和手动和自动在手册就有介绍!

这个不是电子齿轮那里设置正确了就可以了吗?我直接用软件转的,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