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西门子PLC设置计时器乱跳

楼主(2014-09-01):
机型:S7-300 CPU315-2DP。外挂四个模块第一个是电源:PS307(5A),第二个是这个CPU:CPU315-2DP,第三个输入:SM321,第四个:SM322,第五个:SM334。
以上是这个PLC的组合,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当触摸屏上设定时间为10秒,状态时间是0,点一下启动,计时器开始计时,状态时间正常是0到10一秒一秒跳,现在是状态时间是0,1,3,4,5,7,8,9,10像这样只跳了8秒,这个乱跳现象无规律性。
请问各位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咧....只遇到过计时器号设置重复了乱跳的.

网友B:
时间变量的格式不对,请核实是否使用了正确的变量类型“实型”“整型”几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