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1):
大家晚上好,我有3只5KW的380V加热棒,请问下用哪种方式接线会比较合适些(如图所示)。用第1种电流小,但加热慢。第2种电流大,加热快。

另外第2种和第3种接线方式是否完全一样。请大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朋友你好。第3种接线比较好,电流分配均匀。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这图画的有问题吧。第一种220V工作,功率低.第三种380V额定功率。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C:
        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对电路中的星形和三角形接法去分析,搞清楚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线电流之间的关系,就不难找到适合方法。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D:
第一种是220v接法,第三种是380v接法,第二种接法不正确。

网友D:
第二种和第三是一样的,刚才看错了。

网友E:
这个是一个电工的基本知识。星三角

网友F:
我用的第一种,效果不错的。

网友G:
加热器额定电压是380V只能连接第3种连接方式。第2种连接方式不理解。
第一种连接方式是欠电压运行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热器额定电压是380V只能连接第3种连接方式。第2种连接方式不理解。
第一种连接方式是欠电压运行方式。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第2种接法,由于当时只有2根加热棒,后来又加了1根,比第3种接法多出了3条线。第1种方法也用过,加热太慢了。

网友H:
第一种加热慢那是因为你没接对线。你连星/角连接与220/380多没搞清楚这么可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I:
其实接星型和角型都可以用,只是加热快慢的问题,电流大小的问题,380的管子当然接380的电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星型一般正对于220的管子。还有第二种和第三种你的电压加在哪一端没有具体说明,不好说。。
  • 下载积分:+3(suiyuan666) 热心助人!
  • 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种加热慢那是因为你没接对线。你连星/角连接与220/380多没搞清楚这么可能正常工作呢??
感谢赐教,其实之前是角形接法,出于安全考虑才改成星形接法,因之前的旧电线较小,接头多。但改成星形接法后确实慢了很多。

网友J:
你的图我看的不是太懂,你那加热管好像不是380伏的,是那种W状的加热管接380伏,单根接220伏就行了,接成星型,供个380伏,另外三个并一起接个零线就行了,

网友K:
第三种接线方式最好,上海红光锅炉厂的2t电锅炉就是这样接线的.

网友L:
3个而已,随便一种都可以,多的话,建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