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经常不把信号传送过来怎么办?

楼主(2014-09-01):
如题目。。。。是不是速度的问题
我速度设置快了?
触摸屏把A PLC的数据传送给B PLC

网友A:
降低波特率可以尝试一下。两只PLC模块的波特率需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波特率可以尝试一下。两只PLC模块的波特率需要一致。
擦。。。触摸屏速度是187.5K 西门子速度是9.6K
难道跟这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