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接线

楼主(2014-09-01):
我有一回收安川电机与伺服驱动,下面是伺服驱动接线的端子,请问下面的红色框内的是接的线,需要可FX2N-64MR PLC连接需要怎么接线。
1=GND
7=PULS
8=/PULS
11=SIGN
12=/SIGN
13与15短接(13=PL2,15=CLR)
14=/CLR
19=PC0
20=/PC0
25=/V-CMP+(/COIN+)
26=/V-CMP-(/COIN-)
31=ALM+
32=ALM-

网友A:
看说明书吧,一般说明书都有几个接线例子的

网友B:
MR的接伺服,又是一个新亮点哦?

网友C:
mr继电器输出的不能接电机,要晶体管输出的
常熟崴立

楼主:
Y0和Y1是晶体管输出的?我想知道上面的驱动器那个端子接什么信号,我可以换别的PLc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