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位师傅帮我推荐一款简单实用的电器制图软件

楼主(2014-09-02):
各位站内的师傅好,请教一下那一款软件制图简单实用,我只需要画一些简单的电路图,就是一个PLC的控制回路原理图加上一些变频器主回路安全回路什么的,如果是电气版AUTO CAD的话哪一个版本可以安装的XP SP3 的系统上请推荐一下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我觉得PCsELcad就很好用了,又有带数据库的。
下载积分:+1(swmfa11) 热心助人!

网友B:
把要求说说,我帮你画
下载积分:+1(swmfa11)

网友C:
autoCAD2002--2010都可以
下载积分:+1(swmfa11)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