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2):
各位大神,首先启动步进电机,怎么样让光电开关感应到,步进电机不停,再走一小段固定距离才停止
有精度要求,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OMRON  PLC 中断控制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B:
简单点的延时控制可不可以达到你要的精度呢?
教学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C:
引用楼主jxycomliu1于2014-09-02 12:05发表的 怎么样让光电开关感应到,步进电机不停,再走一小段固定距离 :
各位大神,首先启动步进电机,怎么样让光电开关感应到,步进电机不停,再走一小段固定距离才停止
有精度要求,小弟不胜感激

为什么还要感应开关?是作为限位用的吗?其实可以用圈数和速度来控做停止也可以的吧。

网友D:
用欧姆龙的U型光电开关+齿轮SPD指令或者高速计数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楼主jxycomliu1于2014-09-02 12:05发表的 怎么样让光电开关感应到,步进电机不停,再走一小段固定距离 :
各位大神,首先启动步进电机,怎么样让光电开关感应到,步进电机不停,再走一小段固定距离才停止
有精度要求,小弟不胜感激

既然用步进电机,為何還要光电开关控制距离?
直接脈波控制。

网友F:
1:可以用两个光电,第一个做减速点,感应到这个点时以小脉冲频率运行,到第2个点时停止。
2:用一个光电开关,但挡块加长,用上升沿做减速点,下降沿做定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用步进电机,為何還要光电开关控制距离?
直接脈波控制。

因为电机拖动的是一条很长的丝带,中间分成许多小段,每一小段的距离有点不一样,可能会相差几个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可以用两个光电,第一个做减速点,感应到这个点时以小脉冲频率运行,到第2个点时停止。
2:用一个光电开关,但挡块加长,用上升沿做减速点,下降沿做定位点

这恐怕不行的,没有位置在停的位置装光电开关,只能在停的位置前一点装感应开关
况且如果能在停的位置装感应,那这就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的延时控制可不可以达到你要的精度呢?

肯定不行的....

网友G:
有了光电开关的信号,然后再计算光电到停止位置的距离,

网友H:
三菱的DVIT就可以实现

网友I:
对的,中断指令
引用 网友H:
三菱的DVIT就可以实现

网友J:
检测到了再发固定脉冲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检测到了再发固定脉冲不就行了?

有些场合可能不行吧,有些不能停的

网友K:
用什么PLC,应该很好处理的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有些场合可能不行吧,有些不能停的

继续发脉冲怎么会停呢?

网友L:
肯定不可以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继续发脉冲怎么会停呢?

中间的连贯性,又发脉冲有加减速,机器肯定有抖动。采用中断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什么PLC,应该很好处理的啊。

三菱1N系列PLC,不能用dvit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检测到了再发固定脉冲不就行了?

问题是发不了固定脉冲,因为有扫描周期的延迟,每次的脉冲数可能不一样

网友M:
如果距离固定就用移动距离达到作为停止信号.
如果时间固定就用时间到达作为停止信号.

如果精确位置就需要加长光电挡块了.

实在不行就用俩....

网友N(2014-12-23):
用一个行程开关就行了。停止用双速。

网友O: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发不了固定脉冲,因为有扫描周期的延迟,每次的脉冲数可能不一样
所以才要你中断

网友P:
用ZRN指令,光电感应到为上升沿,一小段固定距离走完为下降沿。一小段固定距离可用时间控制,或是内部脉冲计数。

网友Q:
我有好办法的

网友R:
我前段时间有做过这类控制!用的是信捷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