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485通讯用普通RVVPS线就可以了吧

楼主(2014-09-02):
如题目?????
地线不接有没有啥影响?

网友A:
恩,485通讯不接地线没关系

网友B:
有干扰的地方还是用屏蔽线,不然通信老报错。变频器就是个最大的干扰源,吃了好几次亏了!

网友C:
还是用屏蔽线+地线 省的麻煩。

网友D(2014-10-07):
最好用专用485通信线,变频器对它干扰很大,直流驱动器控制的话用普通rvvsp对绞双屏蔽,绞距小于20mm

网友E:
RVVPS不是普通的线了,它带金属网屏蔽层、双绞,就是专用于信号通讯的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