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CPU好坏

楼主(2014-09-02):
西门子CPU,315-2DP指示灯SF亮了,然后STOP也亮了,复位不了,重启也不行,能确定就是CPU坏了吗,我不能百分百确定,

网友A:
分情况而定,最好就是用软件诊断就明白了

网友B:
CPU正常,MMC卡故障也有这种情况。最好是在线查看故障诊断记录。

楼主:
储存卡没问题,换了卡还不行,电脑看不了连接不上了,

网友C:
这个故障范围很大,只能是通过在线诊断中发现问题了,检查通讯设置;编程电缆等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