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利用传感器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4-09-02):
我们公司有台用PLC控制的贴片机,,转动轴也就是Z轴右移把长方形的片吸过来,贴到玻璃上,在吸过来的过程中,片都是有点斜度的,,为了校正片的斜度,带片的Z轴再右移会碰到一条线上的三个光纤传感器,听制造机器的厂商说,两边的两个传感器是为了校正片的,中间一个是为了校正以来再回去定点的距离。,,只要是片斜的,碰到一条线上的三个传感器每个的时间就不一样,,然后在向左移,也可能是通过不一样的时间来用Z轴转动来校正,校正以后,再右移,就是同一时间感谢应到传感器了,,这是我说的机器,要右移两次,
有一台机器是右移一次,,它是利用吸片回来的过程中感应到了传感器,,校正好了,再右移一次看是否校正好,,。有哪位朋友能帮我编下这两机器的PLC程序,最好是三凌梯形图。。

网友A:
SMT行业的。
启动(初始状态)->X,Y周联动至feeder位置,同事feeder进料->Z1轴下降至取料高度->吸嘴产生真空取吸料->Z轴上升到影像高度->检测真空值->X,Y轴联动至相机上方->相机照取影像并分析->分析结果回传偏移量(本体中心与吸嘴中心的XY差值,角度差值)给相关轴.

楼主:
没有像机影响的,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能编个简单的梯形图给我吗,,

网友B:
谁有时间给你编啊,自己想办法啊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C:
谁有时间给你编啊,自己想办法啊

网友D:
偏光片贴片机,我们公司生产的。

网友E:
楼上能讲讲原理吗?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楼主:
5 楼的,,真是你们分司生产的吗。可以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