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应用程序的意思

楼主(2014-09-02):
模块1PG
TO K0 K25 H1 K1
TO K0 K25 H2 K1
TO K0 K25 H4 K1
TO K0 K25 H8 K1
TO K0 K25 H10 K1
TO K0 K25 H20 K1
TO K0 K25 H0 K1
TO K0 K25 H180 K1

网友A:
去官网下手册,手册上有
TO 是指令名
K0是模块位置
K25是参数编号
H2是写入的参数
K1是写入的笔数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