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2):
本人初学西门子PLC,对里面的寄存器还有点不理解,MW0=MB0 MB1, MD0=MB0 MB1 MB2 MB3.那么MW的地址是不是MW0 MW2 MW4....这样排下去?MD的地址是不是MD0 MD4
MD6.....这样排下去?还有就是它们最多能排到多少?比如说S7-300的,还有就是什么时候用MB什么时候用MW什么时候用MD不太熟悉,还有MB0和MB0.0 M0.1有没有关系?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上的基本正确,只是按8位1字节;16位(2字节)=1字;双字是32位这样8进制方式进行的。
另外西门子的位地址编排是高位低字节的,如MW0,是按M1.0~M1.7~M0.0~M0.7从低到高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基本正确,只是按8位1字节;16位(2字节)=1字;双字是32位这样8进制方式进行的。
另外西门子的位地址编排是高位低字节的,如MW0,是按M1.0~M1.7~M0.0~M0.7从低到高排序。

那是不是用了MW0做数据存储时,那在程序中就不能再用M0.0~M1.7做位控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用了MW0做数据存储时,那在程序中就不能再用M0.0~M1.7做位控制了

可以用M0.0~M1.7做位控制,只不过M0.0~M1.7的值被更改之后MW0的值也会跟着改变了啊

网友C:
2楼的解释 正确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