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NA20DT-D模拟量输出能用于控制伺服电机扭矩控制吗

楼主(2014-09-03):
伺服电机扭矩控制需要0~10V的信号。CP1E-NA20DT-D模拟量输出能用于控制伺服电机扭矩控制吗? 如果可行要哪些注意点。

网友A:
个人觉得如果伺服驱动器接受模拟量的话 应该可以吧 没用过呵呵

网友B(2014-10-23):
可以的,正在做这种工程

网友C(2015-01-23):
完全没问题!以前做过这样的项目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网友D:
完全可以,0~10v的电压模拟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