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的CMP1A用什么样的编程线???急急急!!!

楼主(2014-09-03):
OMRON PLC的CMP1A CPU40用什么样的编程线,现单位一老PLC要改造,无法连接电脑,急!

网友A:
有OMRON CAP1A专用线的,电子城多的是。

网友B:
淘宝搜索 欧姆龙数据线 挨着翻 很多的.

网友C:
CQM1-CIF02

网友D:
我有一根USB接口的,过去多买了一根,一直放置起来了,如果你需要可以给你一根

楼主:
自己做了一根,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E:
我是自己做的,COM口加上三根线,就是PLC那头的20脚插头不好弄。
网上图片大把的。
淘宝上面30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