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3):
用R232通讯,怎么用PLC从密度测量仪中取参数

网友A:
密度测试仪支持485嘛?有协议可以用485做。

网友B:
首先你要取得,密度测量仪的通信协议说明,所支持的通信协议是什么,
再来选择PLC 的通信端口是使用 232还是485.
如果是232只能是1对1,且距离也有限制。
如果使用485的话,可以连接多台。通信距离也可以更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