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3):
现在要编一个程序,程序的运算思路卡住了,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情况是这样的 ,一条生产线有个冲孔机和切刀,冲床每隔一定距离冲孔,冲床后面有个切刀,切一定长度的板材,假如说传送带每传送600mm停止冲床下降冲一次,传送带每走1300mm停止切刀下降切一次,传送带电机有一个编码器脉冲反馈到PLC,这个程序怎么编写?各位老师帮帮小弟,第一次编写程序老板还催的急。   ,附加:台达plc ,台达的变频器,欧姆龙的编码器,求思路加程序

网友A:
"假如说传送带“没”传送600mm停止冲床下降冲一次,传送带“没”走1300停止切刀下降切一次,传送带电机有一个编码器脉冲反馈到PLC"   其中的“没 ”应该是“每”。

楼主:
谢谢你的纠正,您对程序编写有什么见解吗,忘指教

网友B:
   你这样没精度要求吧? 编码器没用过,我是这样想的,假设你一个脉冲走1MM, 一圈600MM ,这样走600MM就需要走600个脉冲。因为是变频器控制,就需要速度和计数相结合,提前让它减速。    例如速度为V1    走600MM  就可能是刚好600
                                                                                                    速度为V2                                     可能是500  然后减速为V0 在到一定位置  给变频器一个停止信号
                                                                                                    速度为V3                                   可能是400  然后减速为V0 在到一定位置  给变频器一个停止信号
等,你把速度和计编码器的个数,做好对应的关系提前让它减速直到停止下来为你设定的距离个数。至于切刀和冲孔,不是一个点输出吧,只要不是一个输出逻辑上就更好处理了。

用伺服更好做一点,       不一定对,有错的希望指正出来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复,冲床和切刀是两个输出点控制,可以认为,Y1 ,Y2。你给出的解释很好理解也很好实现,传送带传送,编码器计数,每传送600mm冲床下降一次,这个很好处理,但是后面还有个切刀要求传送1300mm后切刀动作,只有一个编码器反馈给PLC脉冲。假如走600个脉冲,冲床下降,以冲床下降动作清零编码器,这样切刀永远也达不到1300个脉冲,假如冲床下降不清零,让切刀下降动作清零编码器,这是就出现一个问题,冲床如何动作,600mm时候可以动作,1200mm可以动作,但这时再走100mm 切刀就动作编码器就清零,等下次再启动传送600mm冲床下降时,其实传送带已经传送了700mm,这里要求冲床每传送600mm就出现矛盾处,如何处理,待解?

网友C:
应该是伺服较好吧,变频器能控制的好吗?   变频器不太知道!

网友D:
能保证板子不打滑的情况下  就用伺服
如果不能保证 板子是否打滑  那就用两个光电开关 第一个碰到打孔  第二个碰到切  如果速度太快就做减速停止

网友E:
哈哈,用伺服比较好做,精度高点,如果不怎要求精度的话,用变频器也可以,只能说用变频器做好加速和减速时间,然后用时间来算600MM用多长时间,1300MM多长时间,PLC控制时间到停下,反鐀回来的脉冲做比较,对就打孔,不对就报警,下一个也是一样,循环下去。

网友F:
用变频器来定位应该不可行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小侯

网友G:
裁切跟沖壓長度並不一致所以你要設兩種的長度計算
譯碼器回授回來存到一暫存器d0
裁切d1跟沖壓d2暫存器持續減去長度
另設一個煞車距離 D3 停止距離D4
D1-D0>D2-D0表示沖壓先到
當D2-D0-D3<=K0切換多段速讓變頻器降速
到D2-D0-D3-D4<=K0就停止讓沖壓下降
並將D1剩餘距離回存D2回存沖壓距離
持續運作到D2-D0>D1-D0
經過同樣的降速停止步驟作裁切
將D2剩餘距離回存D1回存裁切距離
還要考慮到剩餘距離不足直接低速前進跟兩邊距離一致時同時動作的狀況
應該就差不多了

网友H:
变频器配编码器可以,编码器最大误差是二毫米,你的精度不超过2毫米就行,,一般都要减速到位,到位用一个死限位,可以用汽缸,这轮完成了,汽缸降下去,再输送,到下个冲孔位也同样有汽缸定位,我们公司板金生产线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I:
冲床下降动作不清零编码器,到1300个脉冲在清零可不可以。

网友J:
这个我做过,但用的是伺服的,精度在一个丝之内!!!

网友K:
刚学习PLC~~也思考了下
PLC读取编码器脉冲,提前减速,看看速度零的时候是不是刚好是600mm对应的脉冲数
600mm脉冲计数完,对应第一次动作,同时触发一个700mm的脉冲计数,这个700mm的计数完毕进行第二次动作,同时PLC计数清零,然后就是循环。
按ESC清空了两次,真不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复,冲床和切刀是两个输出点控制,可以认为,Y1 ,Y2。你给出的解释很好理解也很好实现,传送带传送,编码器计数,每传送600mm冲床下降一次,这个很好处理,但是后面还有个切刀要求传送1300mm后切刀动作,只有一个编码器反馈给PLC脉冲。假如走600个脉冲,冲床下降,以冲床下降动作清零编码器,这样切刀永远也达不到1300个脉冲,假如冲床下降不清零,让切刀下降动作清零编码器,这是就出现一个问题,冲床如何动作,600mm时候可以动作,1200mm可以动作,但这时再走100mm 切刀就动作编码器就清零,等下次再启动传送600mm冲床下降时,其实传送带已经传送了700mm,这里要求冲床每传送600mm就出现矛盾处,如何处理,待解?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第一个600 Y1输出,   不清零,清了不计数了,后面的永远达不到。   因为一直在计数,到1200和600怎么会有输出呢?  这两个数据又不是相等的,怎么可能会给一个输出信号呢?  不懂你的数据处理思路。
   我的想法是一你计数存到   D0         然后D0和600比较 等于时输出Y1   D0 继续和1300(如果是还要加上前面6000的话,你可以加个600即是和1800比较) 比较  等于时输出Y2   在清零。再循环。
            即使你上面说的,到600是输出,Y1输出时你可以记一次数,第二次到1200时 让Y1不输出不就结了,到1300时输出Y2并清除。

网友L:
估计楼主看到大家的回答,都快崩溃了,
还是不知道怎样做。
楼主,可以将你的工艺写一个时序图吗?
有了这个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