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西门子PLC5.5安装问题

楼主(2014-09-03):
大家好啊,想请教一下,从网上下载的西门子300的5.5软件,软件说可以安装在win7的64位系统,可是解压后安装时提示说不能安装在64位系统,只能兼容32位系统。这是为何啊?我看到网上大家都说可以安装在64位的,请大虾说说

网友A:
介绍有时候是错的,找支持64位的版本。

网友B:
好像目前西门子PLC只支持32位的啊,但不支持64位的啊,应该还在还在开发中啊,,在说目前 西门子的位、字节、字W、双字D,双字都能到32位,怎么可以到64位,所以按西门子PLC硬件本身就不支持32位,装32位在说吗吗

网友C:
我就用的西门子的5.5...xp和win7 x64 都可以安装.
还有博图..也是肯定可以安装到64位的系统上的.
有图为证哦.

网友D:
可以装64位的,我的就装上了

楼主:
大家好,我装上了,5.5sp3,还有wincc,sp4,这两个都可以装在64位上面,谢谢哈

网友E:
我win8.1 64位。无压力
菜电

网友F:
step7 5.2以上的版本的都可以

网友F:
5.5 SP2以上的
西门子PLC5.5安装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