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Q系列PLC输出会造成输出端口浪费吗??求助

楼主(2014-09-03):
我的基板上从左到又是QX41、QY41P,那这样我是不是由于输入地址地址占用了X00~X1F,输出的Y00~Y1F就不能用而浪费掉了呢??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有什麼關係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三菱的A,Q系列都是这么排的,X和Y不能用同一地址,这个最低配制的CPU支持1024个点,你能用完!!!!

网友C:
你浪费掉的多呢 后面一大片都浪费掉了 我怎么说你好呢 你换个FX 多便宜啊

网友D:
X00~X1F使用后
输出会使用Y20~Y3F
实际的点数并不会变少

网友E:
可笑,点数怎么可能不能用呢,只是地址变化而已

网友F:
请看看产品手册,
浪费地址,有问题吗?又没有浪费钱呀!

网友G:
觉得浪费就用FX系列吧
三菱Q系列PLC输出会造成输出端口浪费吗??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