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教

楼主(2014-09-03):
TO K0 K25 H1 K1
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台达的特殊模组写入指令,意思是将十六进制的1写入到0号模组的特殊寄存器CR#25(16位寄存器)当中。
谢谢你的解答。那TO K0 K25 H180 K1这段程序也是一样的意思吗。H这个值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