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哪种总线

楼主(2014-09-03):
各位大侠,我之前没有用过总线控制,现在要控制28个伺服电机,要用到总线,
求各位大侠给个方案, 哪种最方便,简单易学, 还有目前在工业控制行业中哪种总线控制应用最普遍, 应用最广泛。

网友A:
以太网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B:
用哪种总线 得看你用哪个系统,哪个品牌。如果是简单易学 我个人觉得CANOPEN比较简单吧。而且通用标准,兼容的也比较多,很多国产的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可以选择。

网友C:
我是用的安川的M2总线

网友D:
汇川 技术支持好
头一次用
技术支持那是必须的

网友E:
西门子PORFBUS不错啊
必竞西门子是工控级的老大啊

网友F:
学这个有关系吗,难道你是搞开发,应用的话看实际情况。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