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OXAO)奇怪现象!

楼主(2014-09-03):
我买了条高仿200 ,300通用电缆,刚买回来在CPU上通讯过,可以联机,就收起来备用了,今天拿出来插入电脑,没什么反应,设备管理器也没什么显示,跟CPU联机不了,换了根山寨的USB/MPI,DP插入电脑就在设备管理器有显示,跟CPU也可以正常上下载,好奇怪哦,难道是高仿的电缆坏了,一直都没用哦,怎么回事哦,听听大家的看法?

楼主:
Power灯亮,延时USB灯也亮,MPI灯不亮

网友A:
应该是坏了,MPI灯亮与否,和电脑没有关系,正常情况下,只要和PLC连接了就亮的。

网友B:
高仿就是鸡肋,上次害的我弄了一个星期啊,最后发现是数据线有问题,最后弄了条原装正品就搞定啊,所以搞条原装的数据线好,对自己减少麻烦啊

网友C:
对呀用原装的减少麻烦,但是比较贵

楼主:
一直都没怎么用呢,好冤哦,

网友D:
高仿的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