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 p安装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9-03):
我的系统是win7 32位,在安装cx p v9.3绿色版时出现下面的窗口,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手动安装NET Framework1.1就行了,随便网络下载一个就行了。

网友B:
我记得我安装的时候 提示是否安装 .NET.....1.1
他提示你的那个路径里有安装包.直接进去先安装就好了.
我安装的是cx-one.

楼主:
谢谢指点高手,安装了NET....1.1后,没有什么提示了,但是打不开别人之前编的程序,我试了试可以用编程软件新建工程,望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请上传你不能打开的程序。

楼主:
谢谢版主辛苦了这是程序。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