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通过编程口和上位机通讯,上位机使用的是组态王可以吗

楼主(2014-09-04):
我是FX3uPLC通过编程口和上位机上装的组态王软件通讯,不知道是否可行,其他我扩展的RS232口已用完了。

网友A:
可以的,我用fx1s就可可以

网友B(2014-10-21):
我用的紫金桥 是可以的

网友C(2015-01-09):
我用的FX3UPLC通过编程口和组态王是可以的

网友D:
我用力控的也可以而且运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