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仿真无法进行

楼主(2014-09-04):
描述:程序
仿真无法进行

楼主:
但是 如果把K2Y0 改变成D0就可以进行仿真 不理解为什么 救助大神

网友A:
试验,可以正常仿真,有图有真相
我的电脑XP 系统,无360软件

网友B:
可以仿真,你再试一试

网友C:
1.樓主未安裝模擬軟件
2.樓主使用的是連線監控
以上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既然改成d能仿真,那重新安装吧
春刺

网友F(2014-10-08):
未安装仿真软件,在线监控状态。

网友G:
未安装仿真软件
88908.com

网友H:
能仿真也没结果,因为只有16位或32位能操作,如果写成K4Y0和K8Y0就能有结果。请看手册。

网友I:
应该是没安仿真软件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