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小弟是新手,对于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不太理解,还望各位高手有空支援一下啊

旁路接触器是如何工作的,最好能详细给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A:
西门子的软起没有使用过。一般软起可以设置时间、电流或转矩到达设定的参数自行转换到旁路接触器。
具体设置参数要根据软起的类型以及现场工况来决定。
从楼主的图上来看,旁路是在内部实现。即内部含旁路接触器。边上的K1是不是抱闸接触器?
K1得电既可以通过按钮来控制,也可以通过软起内部常开点来控制。
一家之言,请参考。
  • 下载积分:+2(小发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软起没有使用过。一般软起可以设置时间、电流或转矩到达设定的参数自行转换到旁路接触器。
    具体设置参数要根据软起的类型以及现场工况来决定。
    从楼主的图上来看,旁路是在内部实现。即内部含旁路接触器。边上的K1是不是抱闸接触器?
    K1得电既可以通过按钮来控制,也可以通过软起内部常开点来控制。
    一家之言,请参考。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兄弟可以给个QQ吗 向你请教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