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西门子通讯不稳定

楼主(2014-09-04):
CPU315-2DP带了一些拓展模块,工作一年都没问题,后来出现通讯不上拓展,把通讯街头拆了重接一下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其它地方又出现类似问题,解决方法同样,到底啥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的通信线不好,不是原装、还有距离、电柜里面的电磁干扰

楼主:
通讯线不是原装的,柜内电磁干扰,只有变频器和伺服,都离得很远的,

网友B:
你是扩展模块上的插头动一下,就好?如果可能是这个插头氧化或一些其它原因引起,重新更换一个试试。
另外,你没有进一步模式清楚问题,如扩展模块CP340什么的,通讯故障不一定是这个插头的问题,一些从站(子站)通讯板故障也会造成整个通讯失败的。

网友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