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干扰

楼主(2014-09-04):
请教各位,西门子通讯干扰这问题除了把地线和屏蔽接好,通讯线不能和强电走的近‘其它的还有那些方面,

网友A:
1.超过50米通讯最好使用中断电阻,如果太熟悉,最好使用DP头直接待用DB9,可靠性更高。
2.电源采用控制专用电源,不要和动力电源混用,如果没哟独立电源,可采用隔离变压器。
3.通讯线、和PLC相连的信号线与其他电源、动力线不得平行走线,如果交叉,距离大雨300MM。
4.PLC上的接地和M端子分别独立接到接点端。
5.附近不能有大的动力设备或变频器等高辐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