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步进电机原理

按照常理来说,步进电机接线要根据线的颜色来区分接线。但是不同公司生产的步进电机,线的颜色不一样。特别是国外的步进电机。

那么,步进电机接线应该用万用表打表。

步进电机内部构造如下图:

通过上图可知,A,~A是联通的,B和~B是联通。那么,A和~A是一组a,B和~B是一组b。

不管是两相四相,四相五线,四相六线步进电机。内部构造都是如此。至于究竟是四线,五线,还是六线。就要看A和~A之间,B和B~之间有没有公共端com抽线。如果a组和b组各自有一个com端,则该步进电机六线,如果a和b组的公共端连在一起,则是5线的。

所以,要弄清步进电机如何接线,只需把a组和b组分开。用万用表打。

四线:由于四线没有com公共抽线,所以,a和b组是绝对绝缘的,不连通的。所以,用万用表测,不连通的是一组。

五线:由于五线中,a和b组的公共端是连接在一起的。用万用表测,当发现有一根线和其他几根线的电阻是相当的,那么,这根线就是公共com端。对于驱动五线步进电机,公共com端不连接也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的。

六线:a和b组的公共抽线com端是不连通的。同样,用万用表测电阻,发现其中一根线和其他两根线阻止是一样的,那么这根线是com端,另2根线就属于一组。对于驱动四相六线步进电机,两根公共com端不接先也可以驱动该步进电机的。

步进电机相关概念:

相数:产生不同对极N、S磁场的激磁线圈对数。常用m表示。

拍数:完成一个磁场周期性变化所需脉冲数或导电状态用n表示,或指电机转过一个齿距角所需脉冲数,以四相电机为例,有四相四拍运行方式即AB-BC-CD-DA-AB,四相八拍运行方式即 A-AB-B-BC-C-CD-D-DA-A.

步距角:对应一个脉冲信号,电机转子转过的角位移用θ表示。θ=360度(转子齿数J*运行拍数),以常规二、四相,转子齿为50齿电机为例。四拍运行时步距角为θ=360度/(50*4)=1.8度(俗称整步),八拍运行时步距角为θ=360度/(50*8)=0.9度(俗称半步)。

定位转矩:电机在不通电状态下,电机转子自身的锁定力矩(由磁场齿形的谐波以及机械误差造成的)

静转矩:电机在额定静态电作用下,电机不作旋转运动时,电机转轴的锁定力矩。此力矩是衡量电机体积(几何尺寸)的标准,与驱动电压及驱动电源等无关。

步进电机驱动

驱动步进电机,无非是给电机a和b组先轮流给连续的脉冲,步进电机就可以驱动了。

步进电机驱动码:

从图中可以看出来,要实现步进电机的转动,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
(1)8拍的方式
八个状态:1、在A与A-正电压,B与B-不给电悬空;2、在A与A-正电压,B与B-也给正电压;3、A与A-不给电压悬空,B与B-正电压;4、A与A-给负电压,B与B-给正电压;5、A与A-给负电压,B与B-不给悬空;6、A与A-给负电压,B与B-给负电压;7、A与A-不
给电悬空,B与B-给负电压;8、A与给正电压,B与B-给负电压;按以上八个状态轮流供电,控制一下脉宽应该就可以了。
四个引脚各一根控制线:A~H表示各线时序
         A     B     C     D     E     F     G     H
A       1     1     0     0     0     0     0     1
A-      0     0     0     1     1     1     0     0
B       0     1     1     1     0     0     0     0
B-      0     0     0     0     0     1     1     1
.........
(2)4拍的方式
我的方法
一般是电流驱动的。 我下面的a~ 和b~ 表示反向电流。
两相双二拍:
ab     - a~b     -     a~b~     -     ab~       为一个转向。
ab     -     ab~     -     a~b~     -     a~b      为反向。

自己的一点体会:偶觉得两相4线电机 和 四相4线电机 差不多.(这从上面我画的图)也可以看出来,只不过物理上绕线的方式不同(这也导致编程上脉冲表的不同),在功能上是一样的.

楼主:
,A,~A是联通的,B和~B是联通。那么,A和~A是一组a,B和~B是一组b。

四线:由于四线没有com公共抽线,所以,a和b组是绝对绝缘的,不连通的。所以,用万用表测,不连通的是一组。

这两句话有点矛盾啊:不连通的是一组,那就是说a与b是一组,~a与~b是一组

网友A:
其实我一般方法是,当步进电机没接线时用手转动时很顺的·如果将任意两条线短接在一起,转起来有阻力那么这两根线就为一组a+ a-或b+ b-
  • 下载积分:+1(tanghualin) 感谢分享!

网友B:
    2楼正解,我也一般这样判断

网友C:
    非常实在的步进电机扫盲片!!支持!!

网友D(2014-12-26):
    非常不错的科普贴!

网友B:
    附议2楼,我也是这样做的,用的2相4线的步进电机比较多

网友E:
    那个我就想问问8线的怎么评定呢?

网友F:
    我们也是和2楼的用法的检测
    独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