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触摸屏和台达通信

楼主(2014-09-04):
触摸屏和台达DVP系列PLC怎么通信呀?大神们请支招

网友A:
触摸屏那么多种品牌是那种啊?

楼主:
普洛菲斯和台达PLC怎么通信呀,DVP系列的

网友B:
这个PLC是有点特殊的,找供应商一定能解决。除另加一个驱动程序外,还有要在台达PLC中写一小段接口通讯程序。我刚好有一客户就用的台达PLC,我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