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与维纶触摸屏的连接,各位高手指导下

楼主(2014-09-04):
我现在用的松下的fpx0系列的plc,触摸屏是维纶TK6050IP,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触摸屏上一直跳出触摸屏未连接的提示,如果是没有连接,点击确认后应该就不会再提示了,但是现在表现为,确认后一样跳出,不去确认也可以看到一闪一闪,有没有高手指点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通讯线受干扰,如变频器等。

楼主:
我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家当了,就4个气缸一个电机,没有大功率的家伙,通信线也换过了,郁闷效果

网友B:
确定PLC是好的,上电了,要不就是触摸屏系统设置没设好,添加PLC类型错误,不是选的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