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型号:DVP48EH00T3
故障: DDRVI指令 控制Y6 Y7 时(Y6脉冲,Y7方向),频率不能指定3K附近,其它频段可以!上图!
频率为3K时,不正常Y6不输出,Y7有输出(Y6脉冲,Y7方向,第1张图就是程式和PLC Y点 不正常时)  频率为4K时Y6,Y7输出正常(第2张图,正常工作的程式和Y点灯)
图中指令只有一条,DDRVI K999999  D0 Y6 Y7   (分别给D0写K3000,和K4000来测试)下一条就是END(PLC初始化过),现在客户要交机,人为屏蔽频率2900-3100的频率,强置不让客户输入此频段,可正常工作,但心里总是不爽!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B2伺服,参数设为P1-00 :0122 P1-44  32  P1-45 1    接线图!

手册上45脚没找到,实际只有44脚,PLC COM 跟伺服电源COM-  14脚 接在一起
故障现象:频率为80-90K时 速度为962转无明显变化, 频率给100K时,降到610转,给150K 直接不转了!
讨论下!
目前客户要交机,人为屏蔽最高频率上限为80K(900转/分) 不允许客户设过高频率,还好客户速度要求不高!  难道要我一直一直一直这样屏蔽的使用台达产品
此伺服是配上面PLC的,当然有一种可能,PLC发的频率有问题也有可能造成,走的位置却一直是准的! 没条件更换PLC,所以此伺服故障有保留!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A:
这问题感觉是不值得讨论!!如果我没说错是你自己没看使用手册的问题!高速脉冲输出点是用Y6和Y7这两个点吗??建议你去好好看看台达的PLC指令使用手册!仔细看一下其高速脉冲输出指令需要使用的是那些指定的输出点!!虽然我没用过台达的PLC,凭直觉不可以用Y6和Y7这两个点来做高速脉冲输出!!!!祝你好运!!

网友B:
我怎么觉得楼主 说话   有点`!!!!过

网友C:
Y6,Y7 ?楼主搞错了吧,EH的没有用过,但ES2的也差不多吧?

网友D:
Y6 Y7 输出没错,台达这个型号可以控制4轴 Y0Y1 ,    Y2Y3 ,         Y4 Y5 ,      Y6 Y7,楼主用其他的组试下,是否也是这种情况。再调整下加减速观察下。另外电子尺重新改变一下,如果还是这样,也可能是硬件问题。

jxh668

网友E:
Y5,Y7是10k脉冲
附件: DVP-EH3安装说明 3.pdf (317 K) 下载次数:22

楼主:
台达EH003T 可支持4轴,y6 y7 手册上可达200K频率,其它Y0 Y1 Y2 Y3 Y4 Y5 三轴无此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各位查清手册过来讨论 EH00T3 40点以上都支持4轴! 现在先不管伺服,3K左右频段Y6灯都不亮!PLC出现定位死机状态,重启才能恢复第4轴其它频段频率输出!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mythic

网友F:
引用 楼主:
B2伺服,参数设为P1-00 :0122 P1-44  32  P1-45 1    接线图!
[attachment=125549]
手册上45脚没找到,实际只有44脚,PLC COM 跟伺服电源COM接在一起
故障现象:频率为80-90K时 速度为962转无明显变化, 频率给100K时,降到610转,给150K 直接不转了!
讨论下!

B2的公共端是14号脚,你用的估计是AB系列的说明书……

网友G:
我相信硬件是没有问题的。楼主详细检查下程序和参数吧!

楼主:
回复楼上B2伺服是COM-确实是14脚,因为没有找到45脚,所以14脚跟PLC COM短接的!伺服手册确是B2系列,而不是AB系列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Y5,Y7是10k脉冲

朋友,你上传的手册里也是清楚写着#2: DVP40/48/64/80EH3 之Y0~Y3,Y4,Y6 为200kHz,目前是Y6无输出,不是Y5和Y7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D:
台达的以前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不是一样)所以现在都还心有余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感觉是不值得讨论!!如果我没说错是你自己没看使用手册的问题!高速脉冲输出点是用Y6和Y7这两个点吗??建议你去好好看看台达的PLC指令使用手册!仔细看一下其高速脉冲输出指令需要使用的是那些指定的输出点!!虽然我没用过台达的PLC,凭直觉不可以用Y6和Y7这两个点来做高速脉冲输出!!!!祝你好运!!

EH00T3 40点以上主机  第1轴 Y0 脉冲 Y1方向  寄存器D1336 D1337    第2轴 Y2 脉冲 Y3方向  寄存器D1338 D1339   第3轴 Y4 脉冲 Y5方向  寄存器D1375 D1376  第4轴 Y6 脉冲 Y7方向  寄存器D1377 D1378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楼主 说话   有点`!!!!过

如果你用一产品,调试三天后,发现是产品本身性能问题,你是想骂人,还是想打人!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Y6 Y7 输出没错,台达这个型号可以控制4轴 Y0Y1 ,    Y2Y3 ,         Y4 Y5 ,      Y6 Y7,楼主用其他的组试下,是否也是这种情况。再调整下加减速观察下。另外电子尺重新改变一下,如果还是这样,也可能是硬件问题。

频率低一点,高一点都可以工作,如说硬件有问题,确实难让人信服,软件有BUG偏高!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的以前我也遇到类似情况(不是一样)所以现在都还心有余悸。

以前用台达EH 或其它系列,都没发现此问题,最近EH00T3上市,功能是有4轴功能,是一大亮点,但是........台达伺服已前到是用的多,但都是用通讯搞速度和力矩模式,脉冲控制还是初次尝试!怕有参数和接线不对才拿出来讨论!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G:
楼主可以换一个PLC试试

楼主:
时间关系,现在机械刚出货,后面再有机会一定要在试下这款,让中达的人测试,他们说其它点数的都正常,只是他们手上就48点没有样机,无法测试!也不知是真没有这款点数样机在他们手上还是这款点数的本来就有问题!谁手上要是有这款DVP48EH00T3的PLC可以试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一产品,调试三天后,发现是产品本身性能问题,你是想骂人,还是想打人!

  呵呵 有火 就的发到台达 厂家呀!!1

网友H:
用过台达EH2的一句,台达新出的东西一般都会有不同的问题.我现在已经很少用这个牌子了.用在一般控制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