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电源线配线怎样收费

楼主(2014-09-04):
各位大师:今天接到一公司说有4台设备要走电源线,设备有2台点焊机,2台冲床,不知包工包料要多少钱才好,就是现要报个价给他们,不知怎样来算,请各位大师看看,(电源线25MM2。+一个控制箱,500*600*200,5个开关,其中点焊机最少要10MM2的,距离不远,冲床4MM2的,)

网友A:
自己算一下用多少料,多少工时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包工包料的钱没法说,工费一个工时算400,因为短期内出现小问题返修不能收费的这要考虑的。算出工时工费就出来了。料钱是没法说的,做到什么档次其中差价很大的,选线材铜的铝的价格相差很多的,相同材质的线材国标的非标的相差很大的。不知选什么档次的线材开关,怎么算都等于0。

网友C:
这个你用多少料钱,再加上工时,加上一部分你的利润不就出来了吗?

楼主:
也就是说:把消耗材料费用算出来,加人工费,加一点利用,就可以了吗?不过这材料费比如:电缆线要60米,可是买的时候是一卷,那就报一整件的费用吧,

网友D:
主线材长度,加一定比例损耗。人工,按照可能的最高报,车马费(运输费),工具损耗费,线鼻子等辅材费用

网友E:
用广联达套一套,不就出来了
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