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我以前用的都是信捷的触摸屏
现在用威伦的 功能一样 D8142本来是数值显示 现在威伦触摸屏上怎么显示不出来
以前设置的ldp490跟下降沿 设置进来怎么也用不了啊? 求指教   三菱PLC

网友A:
描述问题要清楚,没头没尾,不知道你讲什么。
就是以前在信捷里面设置的D8142显示器 显示脉冲数的 现在在威伦上面怎么显示不出来呢? 要怎么显示呢?

网友A:
什么PLC? 是十六位数据的还是32位数据的?每个数据都有数据格式的,你看过维纶数据显示控件
设置吗?
三菱PLC 32位吧  格式没问题的 我每个格式都试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不大可能。你自己找找原因吧,是每个数据都不能显示,还是单纯这个数据有问题。
其他的都能显示 就这个不能显示 马达工作都正常

网友B:
如果是单个数据显示不出来,可能是数据源(即传感器)那么的问题